楼主(2006-02-25):
一个伺服驱动器能驱动几个电机(相同型号的)

是不是一个只能驱动一个电机

网友A:
变频器是可以,伺服没听说过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有单轴的,也有双轴的,双轴的可以驱动两台电机,西门子的就有很多双轴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C:
也有三轴和六轴的。是机器人中专用的。

网友D:
不管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都看你的伺服型号而定
单轴\双轴\三轴

网友E:
请问位移精度达到0.01mm的两轴系统用什么驱动器和电机呢?负载力不超过5Kg

网友F:
随便的交流伺服系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