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5):
我国现现行的标准中,对于变压器(380V及以下)的中性点是如何规定的?是做为零线的同时直接接地还是只做为零线不接地,然后外壳接地?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有相应的图纸规范就更好了
haozi718@126.com
先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我见到的都是380V及以下变压器的中性点都不接地,中性点作为零线不接地,只有外壳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的都是380V及以下变压器的中性点都不接地,中性点作为零线不接地,只有外壳接地.
你在哪见到中性点不接地的??
一般配电变压器中性点一定要可靠接地,外壳及避雷器均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以查了一下资料,书上说现行的接地系统分有好几种,每种的不同其接法也不相同!在IT系统中,中性点是不直接接地的,其他都要求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网友A:
是我错了.

网友C(2010-05-07):
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端不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