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5611 CP5613

楼主(2006-02-25):
请问CP5611和CP5613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CP5613集成微处理器,仅支持DP主站

网友B:
CP5613
有微处理器的 PCI 卡,用于将 PC 和 SIMATIC 编程器连接到
PROFIBUS,传输速率最大 12 Mbit/s
• 通讯服务:
- 按 IEC 61158/EN50170/JB/T 10308.3 - 2001 的 PROFIBUS DP
主站
- 带 STEP 5 和 STEP7 的 编程器/OP 通讯
- S7 通讯
- S5 兼容通讯(发送/ 接收)基于 FDL 通讯界面
- 按 IEC 61158/EN50170/JB/T 10308.3 - 2001 的 PROFIBUSFMS
• 用于模板安装,起动和操作的宽范围诊断
• 高性能的直接双口 RAM 存取技术
• 使用用于 PROFIBUS DP 的 FastLogic,响应时间短
• 减轻主机 CPU 负载的事件和筛选机制
• 多协议操作和并行操作,最多 4 个CP
• 通过等距模式支持,实现运动控制应用
• 相应的 OPC 服务器和组态工具都包含在通讯软件的供货范围内
• 经由双端口 - RAM 能最快速地访问过程数据
• OPC 作为标准接口
• 一致性的过程数据来自同一个 DP 循环
• 由于减轻主CPU 的负载,提高 PC 机的计算性能
• 依靠即插即用和诊断工具,缩短调试时间
• 通过等距模式支持,实现运动控制应用
• 用双端口 - RAM 接口易于移植到其它操作系统
• 可用于高温的工业环境

网友B:
CP5611
• 用于将编程器/PC 连接到PROFIBUS 和SIMATIC S7 的MPI。
• 通讯服务:
- 有SOFTNET-DP 的1 类PROFIBUS DP 主站
- 2 类PROFIBUS DP 主站,可以使用SOFTNET-DP 进行非循环
DP 扩展。
- 带有SOFTNET DP 从站的PROFIBUS DP 从站
- 编程器/OP 通讯
- 带有SOFTNET S7 的S7 通讯
- SOFTNET DP 或SOFTNET S7 的S5 兼容通讯(基于FDL 接
口的发送/ 接收)。
• 短PCI 卡,用于带PCI 槽的编程器/PC (32 位)。
• 可一起使用:
- STEP 7, STEP 7-Micro/Win, ProTool, ProTool/Pro, SIMATIC PDM(用
于编程器/OP 通讯)
- COM PROFIBUS
- SOFTNET-S7 (用于S7 通讯)。
- SOFTNET DP (用于 DP)
• 相应的 OPC 服务器和组态工具都包含在通讯软件的供货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