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与plc 的通讯

楼主(2006-02-25):
请教:二台欧陆590控制器怎么样与三菱fx-2n plc进行通讯,怎么设置?先谢各位啦!
回复qzhssyl@yahoo.com.cn

网友A:
采用232 接口

楼主:
我是想问欧陆590需要怎么设置才能和三菱fx-2n plc 进行通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485通讯吧,我是想欧陆590怎么设置各三菱fx-2n plc 的通讯程序。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出手呢?帮帮忙忙吧!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