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G是什么运动方式

楼主(2006-02-25):
想问一下,伺服电机JOG是什么运动方式??
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过伺服电机,,最近因为技术改造,想学点东西,。。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机?
控制方式有三种: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力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电机?
控制方式有三种: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扭力控制

=_=!!!
瀑布汗~

我来回答吧:
伺服电机JOG是电机的试运转,一般是测试伺服系统好坏时用。这时伺服驱动器不需要控制信号。
在JOG模式下,手动控制电机正反转,速度可以在内部参数里设置。
也有一些小白一些的用户直接用它来控制电机。

网友A:
哦....不好意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我们都是说的 jog-- 伺服的寸动功能,用的是内部速度1

网友C:
楼上所说只是日本系列的伺服,实际上在一些高性能伺服上,如BOSCH Rexroth伺服,JOG功能是非常丰富的,速度可以用内部速度也可通过外部调节,甚至在印刷行业上其还可以用作手动套准功能。伺服的控制方式也非常丰富,除了一般的位置、速度、力矩控制外,还有速度同步、相位同步、电子凸轮等功能。

网友D:
JOG表示寸动功能;
一般变频器及伺服都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