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组的问题

楼主(2006-02-25):
我单位两台5050KW的西门子直流电动机轧钢主辊电动机,采用两台6KV异步电动机拖动四台2800kw直流发电机给两台主辊直流电机电枢回路供电,电动机励磁为恒磁.可控硅调整发电机励磁给电动机调速.
   近期发现一重大问题: 四台 发电机其中有两台在主辊电动机咬钢轧制过程中出现高等级火花.以达2级.在轧制过程中,发电机出现飞溅火花,停机后,发现1#,4#,发电机整流子出现斑马灼伤痕迹(整流子一行正常,一行灼伤严重)测量发电机升高片,正常,测量发电机电枢绕组电阻正常,原因不明.....
    在线等待,,,,邮箱xiaoyuedian-123@163.com.
   电话13088909295

2006年2月25日

网友A:
碳刷接触不良.碳刷架移位,碳刷弹黄发送,..........

网友B:
碳刷脏污、或发电机负荷不平衡,不知对吗?另外,电机绕组有问题也可能环火。

楼主:
电刷污染不是,机组维护的比较好,沟槽也比较干净.电机绕组绝对不可能出问题虽然是西德50年代的东西但是身体还是十分好的,而且额定电流是10000为了安全一直设定的是7000多.怀疑是过负荷造成整流子表面出现小问题,连续运行情况恶化.环火不是,是典型的3级飞溅火花..

楼主:
正在抢修,处理整流子表面,完工后试车后就知道情况判断的正确不,希望大家能多探讨下,

网友C:
怀疑过负荷.不过你还是要查下升高片.看有虚连的没.整流子有变色的片没..低压电.毫伏表测下.每两相邻.整流片间电压.是否一致..励磁线圈及线路也查下好.

网友D:
各炭刷压力是否符合要求,轴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