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5):
一台富士200KW变频器在运行时设定输出频率为了37HZ,但有时会自动的在17至37HZ之间变化,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反馈量是啥?

网友B:
频率跳变
我们的一台ABB600有这么个问题,电机(出料螺旋)运行时转速给定是2000rpm左右为一段时间(8s左右)然后跳变到600rpm(这个值不变)也持续一段时间(5s左右)就是这两个给定值来回跳变,但实际值却是2000rpm左右!问了我们技术员他也没说出个原因!
玩变频的高手给个解释啥!

网友A:
顶楼的变频器可能是工作在模拟量控制状态,频率根据反馈量变化而变化!3楼的是开关量段数控制方式,设定了两段转速,一个8段秒,一个5段秒。由于5秒段运行条件不够,所以只有8段运行方式

网友A:
8秒段,5秒段

楼主:
本变频器是设定为外控的,由变频器端子输出10V电压外接一个电位器调节的,但电位器已检查过正常哦!

网友C:
可能有干扰

网友A:
要是有有干扰
把最低频率抬抬高!

网友D:
1楼的是怎么给定变频器频率的呢?模拟量吗还是混合的呢比如通讯和模拟量混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秒段,5秒段
谢谢解答!

网友E:
又学到新东东了,勤苦!!

网友F(2021-03-03):
请问朋友们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