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02-25):
各位大侠:今天我维修一台广州烽火公司生产的WES-250型氩弧焊机.它的故障是电流只能调到100A.经检查可控硅,电位器都没坏.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清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看看.电源...二次..整流前后及脉冲是否有虚连.每个可硅管脉冲是否送到.宽是否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