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请教个位大虾,温度数显表在使用中有那些要注意的,常出现那些问题。
拜谢了!

网友A:
按照该产品的说明书所说的执行

网友B:
型号OK,接线正确,就行了。
一般的问题就是示值超差,调一下就OK了。

网友C:
选型:根据你现场要求来选择显示精度,根据传感器是否要供电,控制对象后确定仪表型号。使用:按说明书正确接线,设置仪表参数。

网友D:
选型的时候注意就可以了  只要按说明书接线就OK了QQ310395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