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接线

楼主(2006-02-26):
现本人对变频器一无所知,请各位大哥能否介绍吓变频器中各接线的用途

网友A:
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吧

网友B(2006-04-03):
一般RST进线,UVW出线,PN中间直流电源(接制动电阻),PE为保护地线.其他各端子详见说明书.

网友C:
照这说明书

网友D:
每种变频器的接线都不太一样,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第一次不行就找个搞变频器的帮你接一下线吧;
毕竟线接错了搞不好一送电,砰一声就全报废了;

网友E:
上海山宇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制造软起动  变频器
欢迎垂询    13969695948

网友F:
要是久的没说明书找不到人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是久的没说明书找不到人怎么办??

呵呵;
那就冒险一下吧;
但要有思想准备;

网友G:
本人也在研究变频器的使用

网友H:
如果是新設備的話!為什麼不請厰家負責安裝?

网友I:
分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如果是三相变频器,主回路为三相电源进R,S,T。接马达一般为U,V,W。控制回路较复杂,而且每一种变频器都不一样。最好看说明书。

网友J:
危险!别违章蛮干!特别是啥也没有准备的人。特危险!

网友K:
一般RST进线,UVW出线,PN中间直流电源(接制动电阻),PE为保护地线.RO.TO为控制电源辅助输入,控制端子CM为公共端,FWD--反转,REV---正转,FMA接模拟频率计,A.B.C点接报警,另外模拟量输入根据使用设备的控制需要接线,参数设定按照说明树操作(根据需要而设).....

网友L:
变频器维修配件网  www.wxw120.com <http://www.wxw12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