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这是小猪在除夕夜在窗外拍的烟花,当时设置了夜景模式和闪光,按了快门之后,闪了第一光后,相机一直处在运行运行状态,差不多得几十秒后再闪第二次光,然后才成像,所以拍一张景手都酸了。感觉偶那相机只要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拍照,成像就特别慢,而且比較模糊。
怎幺才能拍出比较好的效果呢?

网友A:
如果是实体的话(白天晚上一样)
可以2次成象的

网友B:
夜光模式下最好不要开闪光,那样没用的,可以借用其他光线.成象慢是正常的.
不要用手拿着相机拍,最好用三脚架,否则拍出来的会很容易模糊.
一点小经验,嘿嘿.......

楼主:
哦,正常就好,拍一张手照片手都快僵掉了。
不用闪光啊?拍烟花的时候外面乌七八黑的,没有其它光线可借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正常就好,拍一张手照片手都快僵掉了。
不用闪光啊?拍烟花的时候外面乌七八黑的,没有其它光线可借助啊

闪光只有一米多的有效距离,烟花总不会在眼前爆吧?巨汗......

网友B:
小猪的相机是SAMSUNG  Digimax L50 / KENOX X1的,你怎么把相素处理的那么小?放大看不清啊.

楼主:
啊,你这么厉害,连偶相机的机型都瞧出来了?哪有看得到?
当时拍的是设置像素是挺大的,不过一张档案都有900多k,不方便存储与上传,所以偶用photoshop把图像大小处理成800×600的了,这样档案才几十k.而且放在电脑裡看也行,毕竟需要放大的机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光只有一米多的有效距离,烟花总不会在眼前爆吧?巨汗......

才一米啊?晕

网友C:
普通的闪光灯是三米内有效。也有长距离的,不过很少用。
夜景拍摄静物的话比较容易,一般用三角架固定相机,增加曝光时间就可以了。但是拍摄烟花普通的数码相机难于拍出专业相机的效果,而且需要高DIN值。不过你用手拍出来的烟花已经很不错了。
用EXIF等软件,可以通过图片得到照片的来源等基本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你这么厉害,连偶相机的机型都瞧出来了?哪有看得到?
当时拍的是设置像素是挺大的,不过一张档案都有900多k,不方便存储与上传,所以偶用photoshop把图像大小处理成800×600的了,这样档案才几十k.而且放在电脑裡看也行,毕竟需要放大的机会不多

档案怎么会只有900多K?我的是2M多啊.小猪用多少相素拍的.
我喜欢放大来看的.否则怎么知道拍的好不好.

网友D:
拍照夜景时我的感觉应该有3个注意事项,虽然我没有相机实践,但可以作为参考。
【1】应该使用三角架,这是必须的,没有谁的手能那么稳。
【2】如果有B门,那就用B门,加大光圈。
【3】可以加大ISO值,一般200到400就行,如果你的相机好,可以使用600或800。
自己看书的心得,希望大家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闪光灯是三米内有效。也有长距离的,不过很少用。
夜景拍摄静物的话比较容易,一般用三角架固定相机,增加曝光时间就可以了。但是拍摄烟花普通的数码相机难于拍出专业相机的效果,而且需要高DIN值。不过你用手拍出来的烟花已经很不错了。
用EXIF等软件,可以通过图片得到照片的来源等基本资料。
哦,是这样子哦,还以为是偶技术不行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案怎么会只有900多K?我的是2M多啊.小猪用多少相素拍的.
我喜欢放大来看的.否则怎么知道拍的好不好.

偶一般用2048×1536的格式去拍,但放在电脑里我一般都存为800×600存
偶也不太清楚是多大相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夜景时我的感觉应该有3个注意事项,虽然我没有相机实践,但可以作为参考。
【1】应该使用三角架,这是必须的,没有谁的手能那么稳。
【2】如果有B门,那就用B门,加大光圈。
【3】可以加大ISO值,一般200到400就行,如果你的相机好,可以使用600或800。
自己看书的心得,希望大家给予指导,谢谢!

呵呵,还有看书心得,PF!
说明书偶都不想看,所以那个拍大图贴的功能我把相机里所有的按键都按了也没找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夜景时我的感觉应该有3个注意事项,虽然我没有相机实践,但可以作为参考。
 【1】应该使用三角架,这是必须的,没有谁的手能那么稳。
 【2】如果有B门,那就用B门,加大光圈。
 【3】可以加大ISO值,一般200到400就行,如果你的相机好,可以使用600或800。
 自己看书的心得,希望大家给予指导,谢谢!

呵呵,还有看书心得,PF!
说明书偶都不想看,所以那个拍大图贴的功能我把相机里所有的按键都按了也没找着

自动相机是不可能拍的太好的.手动的数码相机又贵的离普.看上眼的都要两万左右.咱穷人用不起啊.

网友D:
是呀,至今都没有钱买得起相机,只好纸上谈兵了,见笑。

网友E:
呵呵,我第一次拍也这样

但后然拍的要好些,呵呵,在烟花散开的那一瞬间抓拍,效果的确不同

网友F:
拍照一般景物相机选择1600X1200像素比较适中,图像很清晰,存盘只有400K多点,不用压缩就可以上传,以便于大家放大来看,而且可以照的很多,大约300张(128M)。
拍照夜景,还是用三脚架好。

网友B:
我的卡是512M的,一般用最大相素照.职业习惯.当然是越清楚越好.

网友D:
相机的清晰程度取决于你的CCD单位面积,比如1/1.8就比1/2.5的好,不是单纯的象素数多就好,象素数多只证明了你拍摄的面积大(当然是在满足一定的象素数后,否则就跟象素数多少有关)。

不对之处请指正,共同进步。

网友B:
看來楼上对成象不是太熟.单位面积内集成的感光元件数越多,则清晰度越高.同文件的象素数不同,但有很大关系.图片虽然可以通过软件调整象素数,但由于每个象素只能有一种颜色,所以只能采用相邻近似的方式.最终的结果就是清晰度变差.不信可以试一下.

网友G:
学习中,
可不可以在我们的论谈中开个摄影专区,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学习

网友D:
看来你也没理解我的说法,比方大家都摄下2平米的范围,当然是象素数多的质量好。可是只有在采集的感光元件多的情况下才有这个效果。有时候相机所谓达到多少多少象素,只是表象。它的清晰度比如是1,我使用300万象素拍摄,图片的大小当然小,不过那是因为相机的拍摄的范围小;而你使用500万象素拍的,不过是拍摄的范围大。就像我拍下了3平米,而你拍下了大于3平米小于5平米的范围。罗里罗嗦也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

我对成像是根本不会,基本都是看点书自己瞎理解的,让行家见笑了。
但我希望大家交流,期望自己得到提高,谢谢 tanshuozhe 的指正!

网友B:
CCD的感光元件越多,拍摄的范围越大,这是不尽对的.范围大小应该是相机的问题,跟CCD没关的.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单位面积的CCD怎样才能集成更多的感光元件,同时又能保证有更少的残次品.这也是现代成象技术的趋势.包括CMOS成象技术等等.
由于对感光度的要求,大尺寸的CCD在造价和技术上都有很多问题.

楼主:
都这么专业,偶不插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这么专业,偶不插话了

没啥的,本来讨论就是为了提高,说错了总比不说好。嘿嘿!
看来我得再看看书了,应该彻底把问题弄明白。

网友H:
夜景拍摄一定要用支架,手动的可以把曝光时间调到2秒以上,成像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