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一特殊型号的T8日光管 25W 的,可是整流器坏了.市门上根本就没有25W的整流器买
问:我是选择30W 的 还是 20W 的电子整流器好, 各位有什么优缺点

由于是用在比较特殊的地方,加上特殊的T8日光管(单根灯管要100多元) 因此需要比较确定和较详细的资料 谢谢了

另外,可否用22W的环型吸顶灯的电子整流器替代 (个人对电类知识是个菜鸟 请指教或者你们认为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电子镇流器可以大代小,电感的就要小心烧灯管了。所以你用30w的吧。不过,25w的电感镇流器也还是有卖的。还有,你说的T8灯管是紫外线灯吗?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准备去买个30W 的电子镇流器好了,
我的T8 管非紫外线灯 (紫外线应该需要在封闭的环境中才可以使用吧) 是这样灯:

喜瑞全光谱卤素太阳灯管25W  色温12000K

另外:多此一问: 30W 的电子镇流器 会否存在影响灯管的寿命

引用 网友A:
不过,25w的电感镇流器也还是有卖的。
既使有,也不考虑了 一:难找, 二:电感的应该没有电子的好吧,特别是发热量方面,我的使用环境与温度有关

网友A:
没有用过太阳卤素灯,不知道启动条件是否和普通日光灯相同,请注意看一下镇流器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才能代换,还有,注意接线,我换的时候都把启辉器甩掉了。如果能用,最好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B(2006-09-22):
T8管的电子镇流器是装在管座中的,又长又小,其他的怎装得下?还是修吧,一般是整流二极管,振荡管及限流电阻坏,换上新得就行了,振荡管可用MJE13003或2482代换。

网友C:
是水族箱用的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