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有没有用PLC做过位控和速度控制的大侠啊?在知道目标位置后,用什么数学模型来计算得到速度曲线比较好?而且还可以设定调节曲线的系数,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大侠!

网友A:
你是用变频器还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来执行的?

楼主:
用变频器,速度给定用模拟量。

网友A:
有PID来控制吧,

楼主:
已知起始点的位置值和目标位置的地址值,加速度和减速度都由自己设定,用什么数学模型来计算减速时的时实速度?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大侠。

楼主:
有经验的大侠,可以指教一下吗?一起讨论一下吧

网友B(2006-04-19):
和CJD9999一样,用PID啊,很好的,我现在正用他来控制研磨机的速度呢?

网友C:
我是用编码器反馈,在目标距离之前一段高速变低速,在一定距离之前停止。
速度控制就是直接给定变频器。
见到高手们原来都用PID,赶快丢人的闪了。

网友D:
PID是一个专用的控制器吗?就象步进电机的控制器吗?
如何控制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