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请教:6RA2875-6DV61故障F02如何排除?

网友A:
恶性故障。低级错误。相序接错了。

楼主: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A:
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息,并且给你回信了。

怎么会没有相序问题呢?F02就是相序错误!希望认真的解读直流调速的基本原理。可控硅的变流技术,就是基于强电与弱电相序同步实现3相桥时电路安全换相,整流调压的。怎么会不知道有关同步电源的相序呢?所谓低级错误,就是犯常识性的错误。要仔细的阅读说明书、教科书,然后在操作装置。装置上不是说了吗,要有专门训练的人员操作设备,所谓专业人员,就是要熟知传动原理和电气控制规则的技术人员。

网友B:
模拟量的必有相序问题.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电路图我看到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未必很好。其实西门子的6RA28的使用手册上,已经给出了典型的推荐电路,不知为什么没有去仔细的解读。

提两点点评建议参考:
第一,装置的同步电源输入侧,应该有热过载和短路保护为好。
第二,主电路的进线接触器要与装置的连锁输出继电器耦合,才更合理。当装置未准备好时,主接触器和不上闸,当装置出现故障时,主接触器自动跳开。这么合理的安全防护功能没有使用,实在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