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求助一个关于VB开发串口通讯的问题!十万火急,请大家能够帮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最近,我跟导师开发一三维声源定位系统,采用VB编写PC机串口通信程序.实现与单片机的双向数据交换.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先把源码贴上:

Private Sub cmdClear_Click()//清除串口
 Dim bytTemp(0) As Byte
 ReDim bytReceiveByte(0)
 intReceiveLen = 0
 Call InputManage(bytTemp, 0)
 Call GetDisplayText
   Text1.Text = ""使接受显示字符串的文本框置空
End Sub

Private Sub cmdReceive_Click()//接受串口数据
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 = ""
If blnReceiveFlag Then
   If Not blnAutoSendFlag And Not blnReceiveFlag Then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End If
   frmmain.cmdReceive.Caption = "开始接收"
 Else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frmmain.ctrMSComm.InputLen = 0
   frmmain.ctrMSComm.InputMode = 0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Count = 0 '注释:一按这个接受按钮才对数据预存区进行清空
   frmmain.ctrMSComm.RThreshold = 1
   frmmain.cmdReceive.Caption = "停止接收"
 End If
 blnReceiveFlag = Not blnReceiveFlag
End Sub

Private Sub cmdSetting_Click()//串口设置
 frmSetting.Show
 frmSetting.txtPort.Text = str(intPort)
 frmSetting.txtSetting.Text = strSet
 frmSetting.txtTime.Text = str(intTim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退出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trMSComm_OnComm()//On_Comm事件过程
 Dim bytInput() As Byte
 Dim intInputLen As Integer
 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 = ""
 Select Case frmmain.ctrMSComm.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f blnReceiveFlag Then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处理接收的代码
       frmmain.ctrMSComm.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intInputLen =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Count
       frmmain.ctrMSComm.OutBufferCount = 0

       ReDim bytInput(intInputLen)
       '延时

     Dim l As Long
         l = Timer
       While Abs(Timer - l) < 0.7 '延时0.1秒,用abs防止午夜时刻出错
       DoEvents

     Wend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bytInput = frmmain.ctrMSComm.Inpu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Count = 0
       Call InputManage(bytInput, intInputLen)
       Call GetDisplayText
       If Not blnAutoSendFlag And Not blnReceiveFlag Then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If
 End Select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Count = 0
 '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 = ""
' Call cmdClear_Click
'Call Form_Load
End Sub

'接收到字符后,与原数据保存在一起
'输入处理
'bytReceiveByte()
Public Sub InputManage(bytInput() As Byte, intInputLenth As Integer)
 On Error GoTo errorsetting
 Dim n As Integer

 ReDim Preserve bytReceiveByte(intReceiveLen + intInputLenth)
 'ReDim Preserve bytReceiveByte(intInputLenth)
 For n = 1 To intInputLenth Step 1
   bytReceiveByte(intReceiveLen + n - 1) = bytInput(n - 1)
   'bytReceiveByte(n - 1) = bytInput(n - 1)

 Next n
errorsetting: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Count = 0

 intReceiveLen = intReceiveLen + intInputLenth
 'intReceiveLen = intInputLenth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End Sub
Public Sub GetDisplayText()

 Dim n, m As Double
 Dim intValue As Double
 Dim intHighHex As Double
 Dim intLowHex As Double
 Dim strSingleChr, s1, s As String

 Dim strDisplayHex As String
 Dim strDisplayASCII As String

 strDisplayAddress = ""
 strDisplayHex = ""
 strDisplayASCII = ""

 Dim intStart As Double
 Dim intLenth As Double

 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 = ""

 strASCII = ""
 strHex = ""
 strAddress = ""

 For n = 1 To intReceiveLen
   intValue = bytReceiveByte(n - 1)
   strSingleChr = Chr(intValue)
   strASCII = strASCII + strSingleChr
   s1 = strSingleChr + s1

   intHighHex = intValue 16
   Text1.Text = intValue
   intLowHex = intValue - intHighHex * 16

   If intHighHex < 10 Then
       intHighHex = intHighHex + 48
   Else
       intHighHex = intHighHex + 55
     End If
   If intLowHex < 10 Then
       intLowHex = intLowHex + 48
   Else
       intLowHex = intLowHex + 55
   End If
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 = strASCII
   Next n

   strASCII = ""

 '读取整个字符串中的数字字符串
 k = 0
 n1 = 3
 s = s1       '取字符串
 For i = 1 To Len(s)                       '按顺序逐个字符判断
 T = Mid(s, i, 1)                     '取i位置的一个字符
 If T < "0" Or T > "9" Then           '判是否数字
   k = 0                         '非数字,置k=0
 Else
   If k = 0 Then
       n1 = n1 - 1               '指向列表框的下一行
       'rece(n1) = t
       If n1 >= 0 Then
       Text2(n1).Text = T '存入列表框
       k = 1
       End If
   Else             '把数字加入到列表框当前行的末尾
       Text2(n1).Text = Text2(n1).Text + T
         End If
 End If
Next i

 ' 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 = ""
 '调用计算程序
 Call cmdCalculate_Click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blnAutoSendFlag = False
 blnReceiveFlag = False
 intReceiveLen = 0
 ctrTimer.Enabled = False
 TxtSend.Text = 1
 intOutMode = 0
 frmmain.cboHexASCII.Text = "按ASCII码"
 intHexWidth = 8

 intTime = 1000

 intPort = 1
 strSet = "300,n,8,1"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Size = 1024
 frmmain.ctrMSComm.OutBufferSize = 512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1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初始化串口

 End If
'初始化显示窗口
'设置显示窗口位置尺寸
frmmain.fraHexEditBackground.Left = frmmain.TxtReceive.Left
frmmain.fraHexEditBackground.Top = frmmain.TxtReceive.Top
frmmain.fraHexEditBackground.Width = frmmain.TxtReceive.Width
frmmain.fraHexEditBackground.Height = frmmain.TxtReceive.Height

'显示初始化
'Call cmdClear_Click

End Sub
Function ConvertHexChr(str As String) As Integer
 Dim test As Integer
   test = Asc(str)
 If test >= Asc("0") And test <= Asc("9") Then
   test = test - Asc("0")
 ElseIf test >= Asc("a") And test <= Asc("f") Then
   test = test - Asc("a") + 10
 ElseIf test >= Asc("A") And test <= Asc("F") Then
   test = test - Asc("A") + 10
 Else
   test = -1
 End If
 ConvertHexChr = test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receive_Click()
If blnReceiveFlag Then
   If Not blnAutoSendFlag And Not blnReceiveFlag Then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End If
   frmmain.cmdReceive.Caption = "开始接收"
 Else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frmmain.ctrMSComm.InputLen = 0
   frmmain.ctrMSComm.InputMode = 0
   frmmain.ctrMSComm.InBufferCount = 0
   frmmain.ctrMSComm.RThreshold = 1
   frmmain.cmdReceive.Caption = "停止接收"
 End If
 blnReceiveFlag = Not blnReceiveFlag
End Sub

'发送
Private Sub cmdAutoSend_Click()
 If blnAutoSendFlag Then
   frmmain.ctrTimer.Enabled = False
   If Not blnReceiveFlag Then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End If

   frmmain.cmdAutoSend.Caption = "自动发送"
 Else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frmmain.ctrTimer.Interval = intTime
   frmmain.ctrTimer.Enabled = True
   frmmain.cmdAutoSend.Caption = "停止发送"
 End If
   blnAutoSendFlag = Not blnAutoSendFlag

End Sub

'自动发送设置
Private Sub ctrTimer_Timer()
 Dim longth As Integer
 Dim bytSendByte()
 Dim strSendText As String
 strSendText = frmmain.TxtSend.Text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intOutMode = 0 Then
   frmmain.TxtReceive.Text = "ascii"
   frmmain.ctrMSComm.Output = strSendText
 Else
   'longth = strHexToByteArray(strSendText, bytSendByte())
   If longth > 0 Then
       frmmain.ctrMSComm.Output = bytSendByte
   End If
 End If
End Sub

'自动发送里调用函数
Function strHexToByteArray(strText As String, bytByte() As Integer)
 Dim HexData As Integer
 Dim hstr As String * 1
 Dim lstr As String * 1
 Dim HighHexData As Integer
 Dim LowHexData As Integer
 Dim HexDataLen As Integer
 Dim StringLen As Integer
 Dim Account As Integer
 strText = ""
 HexDataLen = 0
 strHexToByteArray = 0

 StringLen = Len(strText)
 Account = StringLen 2
 ReDim bytByte(Account)

 For n = 1 To StringLen

   Do
       hstr = Mid(strText, n, 1)
       n = n + 1
       If (n - 1) > StringLen Then
         HexDataLen = HexDataLen - 1

         Exit For
       End If
   Loop While hstr = ""

   Do
       lstr = Mid(strText, n, 1)
       n = n + 1
       If (n - 1) > StringLen Then
         HexDataLen = HexDataLen - 1

         Exit For
       End If
   Loop While lstr = ""
   n = n - 1
   If n > StringLen Then
       HexDataLen = HexDataLen - 1
       Exit For
   End If

   HighHexData = ConvertHexChr(hstr)
   LowHexData = ConvertHexChr(lstr)

   If HighHexData = -1 Or LowHexData = -1 Then
       HexDataLen = HexDataLen - 1
       Exit For
   Else
       HexData = HighHexData * 16 + LowHexData
       bytByte(HexDataLen) = HexData
       HexDataLen = HexDataLen + 1
   End If
 Next n

 If HexDataLen > 0 Then
   HexDataLen = HexDataLen - 1
   ReDim Preserve bytByte(HexDataLen)
 Else
   ReDim Preserve bytByte(0)
 End If

 If StringLen = 0 Then
   strHexToByteArray = 0
 Else
 strHexToByteArray = HexDataLen + 1
 End If

End Function

'手动发送
Private Sub cmdManualSend_Click()
 If No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Then
   frmmain.ctrMSComm.CommPort = intPort
   frmmain.ctrMSComm.Settings = strSet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True
 End If

 Call ctrTimer_Timer

 If Not blnAutoSendFlag Then
   frmmain.ctrMSComm.PortOpen = False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boHexASCII_Click()//按ASCII显示
 If frmmain.cboHexASCII.Text = "按ASCII码" Then
   intOutMode = 0
 Else
   intOutMode = 1
 End If

End Sub

Sub delay()
For i = 1 To 100
Next i
End Sub

//我们接受到的数据比如在第一次我们发送C1023a3456b9144a
给微机,我们把字符串里的数字给反序取出来分别给TEXT2(2).TEXT,TEXT2(1).TEXT,TEXT2(0).TEXT以及取第一个字符作为标志位,传到我的计算过程调用不同的算法.再把数值给计算出来.
现在已经能够进行多次连续计算.
但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发C1023a3456b9144a给微机,我们调用C作为标志调用算法一计算出数值,我们再发e1023a3456b9144a,按照我们原来的思路应该是调用e为标志的算法计算出另外一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第二次发过去,依然显示的是C1023a3456b9144a,调用C做为标志的算法.我们如果改动其中的数值,比如改为C2023a3456b1144a我们的程序即使连续发送也可以进行识别将数值给提取出来,但由于如果我们无法调用e为标志的算法,计算出来的数值是错误的.造成一种情况所见非所得!
注:标志字符,我们通过将传过来的数据赋给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再通过函数MID(frmmain.txtHexEditASCII.Text,1,1)j即取得首字符,也是我们的标志字符.

希望诸位大侠能够帮忙,小弟真的很急,已经熬了很久了,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实验板主要有:
以AT89S52为核心
PDIUSBD12(USB通信)
18B20(一线温度传感器通信)
AT24C01(二线IIC存储器通信)
74HC595(三线SPI通信)
MAX232(USART通信RS232)
一板实现5种串行通行!!每种都有源程序供参考!

软件:
16*2LCD实验
128*64LCD实验
18B20实验 温度实验
数码管相关实验:比如计数器、秒表、电子钟等等
键盘实验
LED相关试验:比如正反流水灯,交通指示等等
IIC实验
串口实验(带VB程序及其源代码)
USB实验(带VB程序及其源代码 仅30天试用)

250元就可以得到:
51USB实验板(带16*2LCD)
USB电缆一条
串口通讯电缆一条
并口下载线一条
电源一个
光盘一张
(如要128*64LCD就需要加70元)

联系:13632846183
QQ:121252508

网友B:
太专业了,不懂。。。希望有高手来指点你

网友C:
怎么不去88上问!

楼主:
怎么不去88上问!
大哥什么意思?

网友C:
飘渺水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