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6-02-26):
新手/!!!

        PLC 时序图和梯形图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如何了解和认识时序图???

网友A:
其实你应该先熟悉梯形图,过一段时间,你就能自由转换了

网友B:
时序和梯形都是编写格式,用哪种都可以.有的软件可以结合使用.

网友C:
介绍以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