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我的电脑,原来安装的是双系统,C盘是3G的空间,按WIN98系统.D盘5G,按了WINXP系统.本来使用一直不错,可是由于一次硬件故障,保修人员怀疑是系统问题,给我把C盘给格式化以后,按了WINXP.这样原来的D盘XP也就无法启动了.目前我的电脑,由于C盘容量较小,造成虚拟内存太小,老是显示内存不足.如果我再次重新安装软件,那么我原来的一些软件,由于是盗版当正版的软件(虽然是盗版,但可以升级),很可能就不能使用了.而且我尝试XP覆盖安装,但是系统提示错误,不能安装.我用了PQ8.5,想增加一下C盘的容量,但总是在设置完毕以后,让我重新启动,,,无法增加C盘的容量.后来听说另一种方法: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也可以增加C盘的容量,一直不敢尝试.
在这里,请问一下高手,如何操作,才能C盘能增加容量.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用partitionmagic软件在dos下把其他盘的空间划分到c盘里就行了,参照一下软件的说明很容易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先把你的C盘克隆,然后导出到一个移动硬盘里面,然后把你要的资料也导出来,然后把电脑彻底格式化,重新分区后把克隆导回去,在把要的资料导回去,一切OK,这是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
taotao 兄,一般来说硬盘稳定的工作年限为3年,所以,建议你买一块新的硬盘,先分好区,然后硬盘对硬盘直接克隆,C盘自然也就大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从2000年的6G硬盘,到20G,到40G,到80G,到现在的120G,都这么干,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备份文件,然后处理C盘,或者装98或者不装,用XP光盘启动,有一个修复系统的选项,看看能不能把D盘的XP恢复过来。

如果用ghost,注意一下你的硬盘的文件格式,如果为NTFS格式,就要用高版本的ghost,最好别用DOS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