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6):
偶是个新手,想问问个位大侠关于用PLC设计那个自动称重系统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先讲一下具体要求和工作过程?

网友B:
你没什么要求我们怎么帮你呀

网友C:
用PLC+DA模块就可以了,不过还要考虑你的称重系统的重量范围和要求的精度。我以前有设计过。感兴趣用QQ联系:QQ:450617666

网友D:
具体要求,自动称重应用在哪儿,是本地显示?是在面板上显示,还是在计算机上显示,难度不一样!

楼主:
越简单越好,就是应用最基础的那种,比如说称个货物什么的

也没什么具体要求

就是自动称重系统用PLC设计

网友E:
帮你什么呢?你也不说清楚!!!

网友F(2006-08-11):
你的想法好,如果成功可以用在电梯上,要用到模拟量单元

网友G:
关键是测量端的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