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我是学三菱的,现有台OMRON --CPM2C,用CXP--5.0软件,位是怎么也不能和PLC通信,这上怎么回事,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plc型号没搞错吧?编程电缆没问题吧?换一条试试。普通的串口线可不行哟,要专用的。

网友A:
哦,你的CXP-5.0能不能给共享一下啊,是中文版吗?给我发个呀,我的是CXP-2.0的。我的邮箱是:jianjiangqing@sina.com
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型号不对阿,要不就是电缆不对,要550块钱的那个才可以

网友C:
1.请问ABB ACS510 在PFC应运宏中在显示屏右上角显示15HZ.当中间区域达到15HZ时变频器始终输出15HZ不能达到我所需的设置的频率
2.设置的给定值在在显示屏的右上角显示不出来,因此电机始终在15HZ以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