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F940应用

楼主(2006-02-27):
我使用三菱触摸屏F940作为PLC的操作面板,但在设计 中遇到这样问题:
     一个画面中,我使用“数值”元素,属性“设计许可”,并与某些数据寄存器相连,想通过触摸屏给相关寄存器设置数值。但一个画面最多 有5个数据可通赤屏幕触发,修改数据。第6个不能触发并进行修改。
      为什么呢?

网友A:
第6个不能触发的原因是位置不对,可左右或上下移动设置的位置,这与F940触摸屏的特性有关。

网友B:
没有这种限制;
把第6个从左边移到右边试一下;
只要不是在边缘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6个不能触发的原因是位置不对,可左右或上下移动设置的位置,这与F940触摸屏的特性有关。
不对,我将其它数值删除后又可设置了!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C:
曾遇到过,没有解决.
后用位驱动PLC作数学运算以改变寄存器值.

网友D:
是要试一试才行

网友E(2006-03-30):
谁有F940编写的范例啊?
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