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最近在做三菱PLC的设计,因为刚刚接触,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对于一个输入96点,输出48点,模入8点的设计,考虑用一个FX2N-64MR-D的直流单元,外加4个FX2N-16EX的输入扩展模块和1个FX2N-16EYR的输出扩展模块,和2个FX2N-4AD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此外还配了一个FX2N-485-BD的通讯适配器,这样配置是否合理?

我算了一下,直流主机所供5V电压好象不满足要求.请各位高手给出详细见解.怎么样的配置最合理也最经济.(前提是FX2N-64MR-D的直流主机)

网友A:
老大,扩展没有超标吗?我忘了.

网友B:
5V电源是肯定不够用的;
所以上面的配置根本无法使用;
还是用FX2N-128MR的吧;

网友B:
用FX2N-128MR,只需要加2个输入模块,2个A/D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再核算一下成本吧

楼主:
5V电压确实是超标了,现在改用FX2N-64MR-D+FX2N-48EX-D+3个FX2N-16EX+2个FX2N-4AD,考虑一排安装,不使用外部扩展电缆,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可以直接连接吗,还是需要在两者中间加扩展模块?
之所以用直流供电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