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看书时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中性点对地电压为220V,不太理解,请大侠帮忙画出相量图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书时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中性点对地电压为220V,不太理解,请大侠帮忙画出相量图指导一下,先谢了!
理解错了!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中性点对地电压为线电压。即如380v系统,当A相接地时,B、C相对地电压上升为线电压(380v)。一般10kv、35kv供电系统为不接地系统,低压配电系统很少用不接地运行的。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每棵火线与零线的电压都是220V,当某火线接地时,地与此火线等电位,中性点对地电压等于中性点对火线电压,所以为220V.不知能否理解

网友C:
2楼的大虾,请问,380v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小煤矿井下大量使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非故障相对中性点的电压是否依然不变为220V?那故障相对中性点电压 究竟是220V还是380V?

楼主:
2楼的说明我想来比较有道理!
谢6!

楼主:
好象又不明白了:为什么'地与火线等电位',火线不等于零呢?

网友D:
接地相电压降低,其余两相升高,多年不干这个了,好像是根3倍来

网友E:
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或通过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中,正常状态时,中性点对地电位为零,A、B、C相对地电压为相电压,相间为线电压,相电压与线电压相差1.732倍;若发生单相接地时,中性点电位漂移,此时中性地对地电位为相电压,其余相对地电压上升为线电压,此时故障点对地故障电流较小,一般为容性电流。

网友F:
在400V中性点不接地星形线路里单相对地短路时,那么大地就是火线,,他相对系统的中性点来说,当然是220V

网友A(2006-04-09):
看来要祥解一下:
不接地系统是指中性点(即零线或N线)不接地运行的供电系统,在发生一相火线接地后,大地成了这相火线,三相与零线的电压仍是正常的,可继续运行二小时,但保护为了检测到这种故障状态,把PT的中性点接地,PT会反映出接地相电压为0,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上升为线电压。但实际系统仍能保持原有电压运行,对用户基本没有影响。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既在于此。发生接地后可短时间运行下去。
但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相线对地的绝缘子均是按承受线电压的高低来安装布置的,原因也在于此,系统造价因此略高。
回答3楼的问题:380v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非故障相对中性点的电压是220V,故障相对中性点电也是220V,因为中性点与大地没有直接连接的关系嘛!
小煤矿井下大量使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是因为环境恶劣,施工机械较多,如发生某相线破损接地,保护不会动作,机械可继续使用。

网友G:
详细,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