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什么是向量六角图?如何用?
所谓六角图

就是利用功率表测量电流相位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相位检测方法。利用六角图能正确的判断出:
1)同一组电流互感器三相电流之间的相位是否正确。
2)功率方向继电器接线是否正确。
3)差动保护中不同组别电流互感器的电流相位是否正确。
4)电流互感器变比是否正确。因此,向量六角图在实际应用中具有相当广泛的用途。

六角图的原理

在一定坐标系统中,任何相量都可以用它在任何两个相交轴上的垂直投影来表示。根据这一原理,我们采用的坐标系统是互成120’的三相对称电压系统。由于线电压不受零序电压的干扰,所以采用三相线电压作为测量三相电流相位的基准量。在相量图中,被测电流在一个电压相量上的投影,可以确定该电流相量端点的轨迹;在两个电压相量上的投影,可以确定被测电流相量端点的位置(即电流的相位和大小);用此方法得出不同方向的电流数值,进行矢量计算,即可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六角图实验
将被测电流Ia按规定极性接入功率表的电流端子,再将同一系统的电压Uab、Ubc、Uca按规定极性依次接入同一功率表的电压端子,分别读取Uab、Ubc、Uca电压下的功率表的读数(其读数有正、负),再依次将Ib、Ic接入功率表重复上述试验。

六角图的画法

在以互成120’的三相对称电压坐标系统中,分别根据实验所得数据进行画线。

例某变电所2号主变更换CT后测得110kV侧数据如附表所示。

如附图所示,在UAB,UBC,UCA互成120‘的三相电压组成的坐标系中,根据试验所得数据画线。
1)垂直—UAB,取值为54画直线L1
2)垂直—UBC,取值为2画直线L2
3)垂直 UCA,取值为56画直线L3
二条直线相交与一点,从坐标原点到三条直线相交点画一直线,即为电流入同样的方法作出IB,Ic,这样一张六角图就做出来了。根据这张六角图就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

在进行六角图实验时,需要了解有功功率的输送情况,功率因数或无功功率的大致的数值,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些情况没有很好的了解时(如两端有电源的线路,在通过线路输送的有功功率甚少,或摆动不定时)最好不要进行六角图的实验,进行六角图实验一般应选择输送功率很稳定的时候进行。
利用六角图可以方便简单快捷的测量电流的相位,能够快速判断功率方向继电器等的接线是否正确,因此,熟练掌握六角图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网友A:
这么好的贴没人顶?够牛.
虽然我看不懂,做个沙发慢慢看。

网友B(2006-10-25):
六角图在送电的时候要画的

网友C(2007-12-03):
梦寐以求的东西

网友D(2008-05-08):
感谢了。今天收获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