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电机运转前的准备工作与电动机气隙测量

电机运转前的准备工作

1.仔细察看电机内部情况,不得有外物存在。
2.用大约2个大气压的干保压缩空气.清除电机各部分之灰尘.为避免损坏线圈的绝缘起见,不能用金属吹管。
3.用煤油清洗轴承。
4.用油环式润滑的轴承,将润滑油注入轴承中到所规定的油面高度,润滑油注入之前,应检查油的牌号是否合乎要求,油是否变质或不清洁。如不清洁时,必须调换新油。
对一般电机而言、用油环润滑者,采用机器油,用压力加油润滑或混合式润滑者.采用透平油。
滚动轴承的润滑材抖.一般电机采用钙钠基润滑脂,湿热带型电机采用硫化铂复合钙基脂或锂基润滑脂。
5.如电机和其他机器直接连接时,须检查联轴器是否良好,同时检查机组的中心线是否在一直线上。
6.如电机和其他机器借减速齿轮箱连接时,须检查联轴器的连接情况,并检查齿轮轮中有无轧牢情况。
7.用手或工具转动转子,看转动是否灵活。以便检查安装质量和轴承润滑情况是否良好。
8,用沾有少量汽油的棉纱,将换向器及集电环的表面揩净,如集电环上有铜锈时,必须用细砂皮纸按去,如果换向片间槽中有垃圾时,应用硬纸板去清除。
9.检查集电环和换向路上的电刷装置是否正确,刷架的固定必须牢固,电刷在刷盒内应能上下移动自如,但不应有偏转,其配合应为D6/Dc8,电刷盒与集电环或换向器间的间隔应保持在2—3毫米之间,并须注意电刷与刷盒间空隙不要有凝结水。
10.电刷与集电环或换向器的接触应良好,如接触不良时,应该用细沙皮纸按电机旋转方向磨光电刷。
11.检查电刷压力,换向器。广电刷压力为0.15一0.2公斤/厘米”,集电环上电刷压力对于1500转/分者为0.2一0.4公斤/厘米”,对于1000转/分及以下者为0、2一0.25公斤/厘米”,电刷彼此间的压力相差不应大于+-10%,电刷上的编织导线,不能与机壳或不同极性的电刷相碰。
12.测量电机的定转子绝缘电阻,应不小于按第III章一节第 l条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如运转前恰为干燥后不久,则此时不必再测量)。
13.用塞尺测量同步电机各个磁极顶部与定于间之气隙不均匀度,以及励磁机主极与电枢间的气隙不均匀度,其最大或最小气隙与平均气隙之差对平均气隙之比,一般不得超过+-5%,在低速电机中,不应超过+-10%。
14.检查同步电机和励磁机的气隙值,当气隙为3毫米及以下者,容差为土10%,气隙超过3毫米以上者,容差不应超过土5%。
15.检查电机之出线和励磁机之连接线是否正确,接头是否牢固。
16.检查防止轴电流之绝缘是否良好,或检查防止轴电流之短路电刷是否接触良好。
一般垫有绝缘板的轴承座,均在电机的非轴伸端,如此轴承座上的定位销钉,没有外包绝缘,则在电机装配校正后运转前,须拨去销钉,换上木塞。电机非轴伸端和励磁机以弹性联轴器联接时,应保持联轴器与电机轴头有3—5毫米的间隙,联轴器上的指杆不能与同步电机转轴接触,并经常检查指杆上的铁皮垫圈有无损坏。在大型压缩机用电机中,轴承座下未垫绝缘板,采用轴电流短路装置以保护轴承。
17.检查所有保护设备、信号设备和操作设备,是否全部接好,动作是否灵敏以及是否校准好。
18,检查电机之各紧固零件,尤其是转子上及导电用的联接线上的螺钉,如有松动必须旋紧,并用制动垫圈将螺帽锁紧。
19.检查电机之电压与线路之电压是否相符。
20.在正式运转以前,应先行试车,让电机空转,达额定转速后再停下检查,看旋转方向是否与技术条件相符,机械部分是否良好,应无碰击和振动。然后再空转2—3小时,检查轴承的温升.如为滑动轴承,温升不应超过40℃,如为滚动轴承,温升不应超过55。同时不应有噪音,振动及局部过热现象,有不正常现象时,应立即停机检查,并消灭故障。在试运转时,应使电刷与集电环及换向器接触。
21.压力加油润滑的轴承或者复合式润滑的轴承,应检查;由路系统有无阻塞现象,循环油量是否符合电机外型图上注明的要求。
22.管道通风的电机,如装有空气过滤器时,应检查过滤器上有无灰尘阻塞其通风孔道,如有灰尘,必须洗清。对全封闭式气体闭路循环之电机,下方装有空气冷却器,需检查冷却器的水路系统,进水温度不得超过33℃,已冷却气体的温度与进水温度间的温差不得超过7℃,并须注意冷却器间有无灰尘阻塞现象。

气隙限值(摘自《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手册》季杏法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