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双速电机的接线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6个接线口吗?

网友A:
乱接先.是要放炮的(双速的)

网友B:
接线柱上有说明;

楼主:
现在是要根据电机选用接触器
双速电机是都是6个接线口吗?
那样就只要2个接触器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要根据电机选用接触器
双速电机是都是6个接线口吗?
那样就只要2个接触器就够了

要四个  高低速 正反转

网友A:
5个
正反转各1个,高速2个,低速1个

网友D:
四樓五樓的錯了﹐六樓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