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请教:
本人是一个PLC初学者,哪位朋友有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本人用来练习练习,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你都没有说明是那种PLC控制步进电机,试问别人怎么给你,每种PLC控制电进都有所不同。

网友B:
是啊你都没有说是什么PLC控制那一种步进电机.我这有三菱PLC与1PG定位模组控制五相步进电机(注:日本东方马达的电机与驱动器)0592-5101488,0592-5667548.张先生

网友C:
初学着:   我用三菱PLC来控制  4线制步进    方向加脉冲控制  或 双脉冲控制  请注明
 不知道该怎么弄  哪位高手请教下
 万分感谢!~~

网友C:
如果 我要控制它的精确位置   我要在触摸屏上更改他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教!~~~~

    新手上路!~~~~~~~~~~~~~~~~~~~~~~~~~~~~~~~~

网友D:
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