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EM231 能不能 采集50hz交流电压电流?

网友A:
不能直接采集,可以加个电压电流转换器,转换成4-20MA等标准信号再接

楼主:
幅度的问题还是频率的问题?
是要变成直流信号,还是仅仅把信号幅度变换到规定的范围?

网友B:
EM231 0HC 接受0-10v 或者 0-20mA的信号

网友B:
当然都是说直流的

楼主:
也可以接+-5v的信号呀

网友A:
直流+-10V范围内的量程都可以,直流毫安也是,硬件手册里有详细说明,建议看看

网友C:
当然不能够直接采样,上面各楼说的没有错!真的需要转换才行否则会损坏你的PLC!

楼主:
电压是3v的交流,也不能直接采样吗?

网友D:
如果信号源可以和PLC的直流电源共地,交流信号可以直采。如果信号和市电共地(热机板),肯定要烧毁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