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02-27):
我修了一台三基SA变频器CF3报警 按面板无任何反应 检查各路供电正常 更换CPU板故障依旧 不知什么原因请赐教

网友A:
面板损坏了,换一块试一下再停电后参数恢复厂值再调好就可以了,我以前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