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接法的电机

楼主(2006-02-27):
请问大侠,星形接法的电动机电源接头的公共端要不要另引出来接到零线上。

网友A:
不用
因为正常的电机三相平衡所以不用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
因为正常的电机三相平衡所以不用零线
如果用零线出现不平衡会有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