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

楼主(2006-02-27):
我是电工初学者
我厂的一次系统.高备变为什么高压侧电流小电压大,低压侧电流大电压小
我知道变压器的作用是把高电压变低压把低压变高压它与电流有什么关系
请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A:
p=Iu .    p不变 . I大 U小. 反过来也一一样.

网友B:
变压器传输效率一般在95%左右,所以,可以认为原绕组端与副绕组端的视在功率基本相等。即U1I1=U2I2,所以,电压与电流成反比!

网友C:
变压器理论是看成一、二侧视在功率相等,即U1I1=U2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