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我用的是西门子STEP7-Micro/Win 32软件,用他给s7-200/cpu224灌入程序后,发现程序要修改,结果修改了以后却灌不进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如何解决?

网友A:
运行状态不能灌入程序

楼主:
开关是拨在''stop''的位置的!

网友B:
我用的S7—300的,在每次灌程序的时候要先连线,把CPU里面的程序块删除了,再灌入新的程序,不知道200是不是一样的阿?仅供大哥参考

网友A:
存盘、编译、下载。你下载时出现什么?

网友C:
删除后重新下载试一下;

网友D:
设备在开机的时候不能修改程序么。要是让设备不在网络范围内呢?我们用的柴油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E:
西门子有时候怪异的让人解释不了。上次我去了总部,拿的一条电缆竟然不能用,后来又让别人帮我从那边工厂拿了另一条。我以为是那条坏了,结果回工厂发现是好用的。更好笑的是第二次去总部,粗心大意又拿了那条上次不能用的,懊悔的同时就先试一下,结果有是好用的了。以前编程序时也遇到过死活不通的问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F:
又爱又恨西门子

网友G:
我真想开发一套咱们中国人自己的PLC呀!
用人家的东西就是没有用自己的爽

网友H:
不用删除,直按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I:
我用了8年S7-200,从来没有出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