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请问各位高手:C200H-COU01通电不运行(power灯亮,但运行灯不亮)。8k内存已安装在上面,两块都如此,问题在哪儿呢?

网友A:
连上手编器,把开关放在"RUN"位置上;

楼主:
我用RS232C 电缆(XW2Z-200S-V)+通讯模块(CPM1-CIF01)+C200H-IP007与其通讯,在C200H-IP007上设运行(SW1-8"ON"),但仍无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