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两台并联变压器(315KVA)允许的最大负荷是多少!!!!!!

网友A:
应该是两台变压器容量和的80%

网友B:
根据变压器的温度来的,温度低时可以用容量125%以下,温度高时不能超过80%,具体你查一下书吧

网友C:
根据变压器的温度来的,温度低时可以用容量125%以下,温度高时不能超过80%,具体你查一下书吧
为什么????谢谢!

网友B:
变压器实际容量=【1-(安装地平均温度-20)/100】*额定容量,换句话说,年平均气温每升高一度,变压器容量相应减少1%。对室内正常过负荷能力不超过额定的20%,室外不超过30%。以你的两台变压器中温度最高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