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请问(1)可以用10个40A可控硅并联代换400A可控硅吗?(2)400A双向可控硅可以用2个200A单向可控硅带换吗?

网友A:
完全可以。但是要做好两个并联支路的均流与过流保护的防护。

可控硅并联支路的技术是成熟的,但是并联支路的结构是复杂的,除了上述主电路的措施,还有控制触发电路的驱动同步、驱动功率、管子的特性一致性筛选等等系列的问题,才可确保并联驱动的安全、可靠性。

可控硅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谁使用并联技术了。一般都是可以采用一个元件的单路控制,容量已经不成问题了。

网友B:
虽然很成熟还是小心会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