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7):
请教热电阻的3线和4线接法,是怎么接的,各接在什么上,是有一个要接地吗?不明白?????

网友A:
是2线、3、4线,主要看二次仪表,一般显示仪表提供三线接法,PT100一端出一颗线,另一端出两颗线,都接仪表,仪表内部通过桥抵消导线电阻,一般PLC为四线,每端出两颗线,两颗接PLC输出恒流源,PLC通过另两颗测量PT100上的电压,也是为了抵消导线电阻,四线精确度最高,三线也可以,两线最低,具体用法要考虑精度要求和成本核算

网友B:
一般显示仪表提供三线接法,PT100一端出一颗线,另一端出两颗线,都接仪表。导线三线制主要是消除环境温度对导线的影响。

网友C:
也就是提高精度

网友D:
我们是专业生产热工仪表的公司。
有问题请发邮件给我。  e-mail:huyu51@126.com

网友E(2006-04-07):
热电阻接线通常采用三线制,即将并联的两线分别接入测量桥路相邻的两臂,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线路电阻对测量造成的影响,一般小于0.1%;现在的PLC接热电阻通常采用四线制连接,输出一个恒流信号(通常有三种大小选择,我们用的西门子是0.6mA)给热电阻,热电阻另两线将电压信号送至PLC输入端;显然,此时的线路电阻从原理上说对测量将不构成任何影响

网友F(2006-11-05):
那回去的电压信号会呀压降影响吗?

网友G:
哪位能给具体解释一下2线制,是不是电源是恒流的,就测量两线上电压;如果提供电压源,就测量两线上电流?压力变送器也有2线制,电源与信号共用2根线,这和温度传感器2线制是一个道理么?,哪位给解解惑,谢谢!!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