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 fx系列实用梯形图

楼主(2006-02-28):
初来贵地,不懂规矩,请多指教!
想求求三菱PLC fx系列实际电机
星型-三角启动
的梯形图
请发至 adsl520775@163.com
3Q

网友A:
己發到你的郵箱了

楼主:
谢谢你了!
你辛苦了!

楼主:
星-三角启动梯形图中加
跳转
指令
怎么画?
求
三菱
FX系列的梯形图编写软件和模拟板!(刚进来,试编,公司用三菱FX系列多,只有少量西门子)
请发到下面油箱!
跪求!

网友A:
你那個指令不是三菱的﹐也許我不知道﹐
但是要三菱編程軟件就是在這個網站的'下載'里面的第一個就是了﹐仿真的我下載了好多就是裝不了﹐我現在是用一台plc做試驗的﹐接在電腦上想怎么就怎么﹐要不你也買一個吧﹐或者在機器上折一個下來﹐

楼主:
在求特殊指令功能对照表
下图中的特殊指令什么意思?
求解!
你买的PLC价格多少?
我想买个便宜的,做实验用!介绍一下!
拜托!

网友A:
你去一本書看一下吧﹐mps是進棧﹐mpp是出棧。mcr是回主控。
plc要買就是買個好點的﹐fx2n的我估計要二千塊錢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一本書看一下吧﹐mps是進棧﹐mpp是出棧。mcr是回主控。
plc要買就是買個好點的﹐fx2n的我估計要二千塊錢左右吧
你比较厉害
请你推荐一下是哪本书?
你是高雄人?

网友B:
初来贵地,不懂规矩,请多指教!
想求求三菱PLC fx系列实际电机星型-三角启动 的梯形图
请发至 lxc820218@yahoo.com.cn

网友C:
我也想要个学习一下,可否给我一份.
hongpingguo722@163.com

楼主:
9楼和10楼你们要吗?
先发个信息到我油箱?
我回给你们!

网友D:
LD   X0
MOV   H3   K1Y0      星启动
LD   Y0
OUT   T0   K60      延时
LD   T0
MOV   H4   K1Y0
LD   Y2
OUT   T1   K10
LD   T1
MOV   H5   K1Y0      角运行
LD   X1
MOV   K0   K1Y0      停止
END

在一本书上抄下的,没有实践过.但程序写的相当好.可以作为参考或使用.

网友E:
你连星三角都不知道吗?自己认真一些!

网友F:
我也想玩玩,可以发到我这里吗
   llj1002003@yahoo.com.cn

网友D:
12楼的程序是以向输出口传数方式实现控制的;
Y0=1      电源接触器
Y1=2      星接接触器
Y2=4     角接接触器

再发一个星角启动程序大家看看,挺好的程序.
LD    X0
OR    M100
ANI   X1
MC    N0
       M100
LDI   T0
ANI   Y2
OUT  Y1
LD     Y1
OR     Y0
OUT   Y0
LDI    Y2
OUT   T0
        K80
LDI   Y1
OUT  Y2
MCR   N0
END
Y0     电源接触器
Y1     星接接触器
Y2     角接接触器
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由于不会在这上面画梯形图,使大家看的不方便.抱歉的很,大家哪位在这上面会画梯形图的教我一下,我将非常感谢,

网友G:
能给我也发个吗?感谢
dzkwin2000@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