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急~~~

楼主(2006-02-28):
各位大哥,有谁能告诉我,如果我想设计一个程序,输入点是32.输出为30的,我该选什么型号的OMRON的PC啊?

网友A:
"输入点是32.输出为30的"???
你说的什么哦??

网友B:
CPM1A的或者是CPM2A的
2A的最大好象是60点的(36入24出)
1A的最大好象是40点(24入16出)
这样的话就需要扩展数字量扩展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