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请教:日本电压3-200V下星形接法,相电压是否为115V?谢谢!

网友A:
自己算﹐線電壓是相電壓的1.7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日本电压3-200V下星形接法,相电压是否为115V?谢谢!
不可以这样算的!日本的供给电源三相200V是没有中性点的三角形变压器!它是把S相直接接地的!

楼主:
“它是把S相直接接地的”
不太明白!

网友C:
看你懂得挺多,诚心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