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各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吗?或者能提供一些参考文献吗?

网友A:
先在轮上一个标记,以它为起点或终点,让单片机检测到后开始计数,再次检测到时停止,并和实际值比较。(标记设成在这一点脉冲时间间隔比其它的都长(堵上一个孔)让单片机定时对逐个脉冲间隔时间进行检测,比较比出最长的一次,这便是起点,当然先算出最长的时间值。不过这种方法编程较复杂 ,好处是不用安装其它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