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一、 前言
学着继电器-接触器的方法,用两个软启动器(应该可以称作无触点开关吧)并列作为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如附图所示。
请各位同行、前辈和朋友们就其控制原理、直接反接制动时可控硅所承受的反电压、先能耗再启动时的直流电源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您的看法。
   诸君如有已经应用并取得一定经验者,恳请作一介绍,多谢了!
二、 软启动器的控制接线
从某水泵厂抄来的软启动器PSS-1和PSS-2接线也如附图所示。其中虚框内的两个触点是楼主加入的,设想用于能耗制动时的控制。

三、 控制电路的构成
可以有3种控制电路的构成方法:
1. 自由停车后再启动
启动一个转向,必须停止后才能启动另一转向,此方法需要的时间长。

2. 直接反接制动
制动效果好,停车快。继电器-接触器电路时的制动电流达额定电流的8~9倍(相当于额定电流加启动电流)。采用软启动器时,据其单独用作软启动时介绍,此电流可以得到控制。但用在这里,不知道是否可以得到控制,推测一下如可控制,可控硅也要承受过高的反电压。

3. 先作能耗制动,再反方向启动
应该说,这是比较好的控制方法,既能获得较好的制动效果,可控硅也不必承受过高的反电压。但能
耗制动需要一个直流电源,继电器-接触器电路时有采用专用的,也有将电机定子两相并接再与另一相串联,然后送入相电压的半波整流电压来实现;从本帖的实际情况和控制需要,是否可以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来实现。

四、 楼主希望
不知道是否有软启动器生产厂家能够实现此控制方法,即单独控制其可控硅实现两相入,一相出的直流半波整流控制电路,并通过前述的启动继电器常闭触点恢复闭合,通过延时断开此触点来实现能耗制动的时间控制,请介绍。
更希望软启动器生产厂家的技术精英能够发表对本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