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plc的抗干扰措施中如何信号线与地并接电容?电容根据什么选择?应选择多大的?
请详细的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PLC的抗干扰设置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7878
电容式接近开关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5980
PLC控制系统应用的抗干扰问题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65694

善用搜索功能  特别是共空搜索  不要老在论坛里重复发贴  自己在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