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请问一下:FX-2N  用一个带锁按钮如何实现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断开的方法(停电后再供电时要把按钮复位才可启动)
是要用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但PLC程序是如何编写,我一直用OMRON的,所以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A:
用那個FNC 66(ALT)指令﹐第一次按開﹐第二次按停
0 LD   X000
1 ALT  M0
2 LD  M0
3 OUT  Y0
4 LDI  M0
5 OUT  Y1
7END
試試吧

网友B:
ldp  x1

or   m1

ani   m2

out   y1

ldf   m2

out  m2

end

楼主:
谢了大家,世上就是好人多

楼主:
二楼这位大哥,你那种文法是不是要用到二个输出啊,我只能要一种输出那种

网友A:
ALT指令是一個交替輸出指令﹐第一次動作開﹐第二次動作停﹐第三次動作開。。。。

网友A:
我把上面的指點令地址寫錯了﹐兩個輸出都是Y000
LD    X000
ALT  M0
LD   M0
OUT  Y000
END
不過我試了這個指并不是很好用﹐會產生誤動作

网友C:
试试这个

网友D:
請指教...香港人
正在使用中, 請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把上面的指點令地址寫錯了﹐兩個輸出都是Y000
LD    X000
ALT  M0
LD   M0
OUT  Y000
END
不過我試了這個指并不是很好用﹐會產生誤動作

并不是指令不好用,而是按钮存在抖动

网友F:
0 LDP   X000
1 ALT  M0
2 LD  M0
3 OUT  Y0

要不就是
0 LD   X000
1 ALTP  M0
2 LD  M0
3 OUT  Y0

不行杀我

网友G:
ALTP在梯形图用什么表示!

网友H(2006-04-27):
0   LDP X000
1   ALT Y000
5   END

网友I:
LD X0
OUT C0
      2#
X0上升沿
OR
ANI C0
OUT Y0
LD C0
RST C0
END

网友J:
用一个可以自锁的按钮开关
LD X0
OUT Y0
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K(2007-03-24):
9偻的实在是高呀

网友L:
楼主的意思,是否为:按钮按下(自锁)时、起动,按钮抬起时、停止,但上电时、不允许自行起动。

网友L:
一个原理性的程序,如图所示,未考虑按钮触点的抖动等。若不是自锁按钮,则X0用M代替,改变信号即可。

网友M:
这是用OMRON编的
LD   00000
DIFU(13) 20000
LD 20000
AND 01000
OUT 20001
LD 20000
OR 01000
AND NOT 20001
OUT 01000
END

网友N(2007-04-24):
单按钮起停,可以

网友O:
用一个ALTP指令就可以了,交替输出

网友P: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根本不须要PLS指令的。即然是带锁的按扭,就更简单了。只用最普通的指令遍程就可以 了

网友P:
ld m8002
out m0
ldi x0
or m1
and m0
out m1
ld m1
and x0
out y0
end
xo为带锁按钮,按下为接通,Y0输出启动。X0再次按下为按钮弹起复位,Y0不输出。

网友P:
19楼的可以用吗!

网友P:
刚才的那个程序掉了一句
ld m8002
掉了一句:or m0
out m0
ldi x0
or m1
and m0
out m1
ld m1
and x0
out y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