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上传1份星三角转换的控制电路,请大家分析1下他的优缺点

KA2正转继电器KA3反转继电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梯形图是用哪一种指令图呀是松下的还是三菱的

楼主:
这只是1个控制原理任何型号PLC都可以

网友B:
都用PLC了,居然不使用变频器?

楼主:
神6都上天了,为什摸还骑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