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使用hitech遇到个问题
我在把后面的那十个档位开关的6置成off时
上电后先进入“设置”,然后“run",触摸屏可以正常的和plc进行通信

当我把5,6,7,10都置成off时,这时触摸屏直接进入主画面,但此时和plc就不能通信
提示“请检查设置”
哪位老兄遇到过这种事情么?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就不要这么干,下在海泰克(hiteck)的说明书看看,档位用错了。

网友B:
用我们EVIEW好了!我处为用EVIEW客户塑造绝对的市场竞争!绝对的价格,便捷的物流,随时满足您的需求!欢迎各位前来咨询,谢谢!   联系方式:021-54251827  54258167    QQ:26746253    MSN:haifeng1210@hotmail.com    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