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请教大家柜内导线截面积怎么标注的啊?谢谢!

网友A:
在数据库里将电缆作为“元器件”输入, 写明规格、芯数、芯线颜色或编号等等, 然后在原理图上“布线”

楼主:
对不起,没说明白。是柜内的 导线 的规格,不是 电缆。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