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各位朋友:
    我单位用的是TD1000的变频器带5.5KW的消防泵在30Hz做巡检,可有一台泵却总是在变频启动到10-11Hz 时,变频器就报过流,但工频(不经过变频器)下运转泵正常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如电流和运转声音)。我问了变频器的厂家,他们让我摇绝电机缘但没发现任何问题,加速时间也调的很长了。一直搞不清楚这个故障的原因。而且有时(偶尔)那台泵也能正常变频启动在30Hz巡检,启动时只要在10-11Hz 变频器没有报过流,这次肯定就能正常启动。还有就是只要把变频器的电机过载保护去掉,这台泵就肯定能正常变频启动巡检了。
      那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或者帮助分析一下啊。

网友A:
检查一下过载保护器,是不是性能不好误动作.

楼主:
今天又看了变频器,故障时刻的频率为12Hz,电流:12.8,电机的额定电流11.6A。我已经把转矩提升设为0了,可怎么还是启动不了啊

网友B:
你好我想是你的水泵常时间不转的原因,有点锈了,你可以把下限频率调高点,用工频启动水泵让它转转

网友C:
可作以下尝试:
1) 重新设置参数并作电机识别
2) 电机输出线是否太长,加输出电抗器试试
3) 调整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我想不应该是线长的原因,我这是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泵,因为另一台泵相对距离变频器更远一些。我还想问问需要调整V/F曲线吗?今天还发现去掉过载保护也不能启动。我打算明天让泵多转转看看效果。

网友D:
两台电动机参数都一样吗?会不会其一水泵有些紧!

网友E:
是你两台水泵工作的地方不一样导致的!参数如果对的话!

网友F(2006-04-19):
可能是变频器检测回路故障引起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