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我在使用PRTEL画电路图的时候,用自己画的元件下面会出现红色弯杠,提示错误。如果用软件自带的元件库元件则正常。为什么?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画的元件合法化??

网友A:
自己画的元件要存放入库中,然后在库中取出则正常.

网友B:
不放入元件库的肯定不能通过,绘制pcb也不行,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C:
Protel DXP用时20死机.请问怎么办??

网友D(2008-04-09):
请问一下要怎么设   DXP2004 SP2  的面积    本人设的时候用Keep-Outlayer     画的时候会跳到 TOP Layer  底层   是为什么呢   请大家帮忙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