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因素算法

楼主(2006-02-28):
知道有功电度和无功电度.怎么算功率因素?

网友A:
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之比即为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功率因数即是该角的余弦值。

网友A:
在多功能计算器上是很好算的:a是有功功率b是无功功率,再由xy坐标变到极坐标,a就是模b就是幅角,即功率因数角,再求回余弦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