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和Q系列

楼主(2006-02-28):
问个菜鸟的问题,三菱的A系列PLC是不是使用的比较少的?网上的资料很少。
对于大中型PLC三菱是不是没有小型机做的好?
还有,

A系列和Q系列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望各位大侠指教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A系列停产,用Q系列来代替;
三菱的小型机用的比较多,A系列属于大中型PLC,用的本来就比较少,并不是说做的不好;

网友B:
请问,现在一般三菱用的较多是哪些?淘汰的有哪些?

网友C:
小AnS,AnA系列虽然功能不太强,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Q系列的体积太小了,接线会累死.不过还是喜欢用Q的,性能功能强.

网友D:
抵制日货呀!最近日本仔又在帮助台独呀!本人反对用日本产品!

网友E:
A系列已经停产了,现在订购的话,一般货期比较长,体积比较大,以后的维修也是个问题。三菱新推出了Q系列PLC,用来替代A系列,性价比比A系列高,体积缩小不少。
相关Q系列PLC手册可到我们公司网站上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