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2-28):
各位前辈,本人是做餐饮方面的,对电工方面很不懂.我现在的情况是:我在别人饭店里做烤饼生意,因为用到了大烤箱(5KW),需要装一个电度表测量用电,请问我可以直接在烤箱和插座间装上一只电表(单相电子式电能表10A-40A有空气开关)吗? 感激不尽啊~~开张了请吃烤饼~ 还有就是电表里出来只有两跟线,可是我用的三插,还有一跟接那里?

网友A:
可以的  三插是因为还要接根地线 一般像烤箱 冰箱 落地扇这些人们身体比较容易接触到外壳的电器设备 都用使用接地的..如果没有装设接地线.三插就当作两插用  也是一样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了,不过要安装牢靠,最好还是接地线,你的烤箱是金属外壳的吧,安全第一阿。

网友C(2006-04-05):
同意顶楼和1楼的说法